台达HMI(DOP-B07S411)与smart200的485通信程序以及设置求指教

楼主(2017-03-21):
我正在做一个台达HMI(DOP-B07S411)与smart 200的485通信,但是设置485之后怎么都不能通信成功   求指教

网友A:
没有大神来指教指教吗

网友B:
台达在DOPSOFT中通讯中对应的COM端口选择驱动S7-200,也可以选择MODBUS协议通讯,这个需要和标准MODBUS地址对应关系。

网友C:
把制造商设置成modbus协议就好了

网友D(2017-06-20):
求助:选择S7200 也可以与smart通讯吗

网友E: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赐教!QQ:657531332 重谢!

网友B(2017-08-25):
引用 网友D:
求助:选择S7200 也可以与smart通讯吗

肯定的说:可以的

网友F(2018-05-28):
我也来看看,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

楼主(2023-07-20):
对自己多年前的帖子回复一下。当时真的是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