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用单相和三相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7-03-21):
有个项目之前用的是380变24VDC电源,输入时三相的,输出40A,如果我选择一个输入220的单相,输出40A,会有影响吗?

我的理解是,直流输出电流很大的时候如40A,三相输入对电网的冲击比较小,不容易出现三相不平衡的情况。

如果用单相,对电网冲击比较大,只从一相取电,容易造成三相负载不平衡。

之所以要选择单相,是因为从380变220的变压器下取电的。

还请各位大神讲讲,不胜感激。

网友A:
24V、40A的开关电源,输入功率都是KW级别了,单相供电纹波比三相供电大了6倍以上!!你选用单相供电的型号肯定可以,但是相应负载电流响应没有三相稳定罢了

网友B:
题目中说的是开关电源。40A是1KW电源,还是小功率电源,单相、三相都没问题。1KW就对供电产生影响,这电源容量也太小了,住宅电源都不会这样。

网友C:
只要变压器容量足够(需要多余1.5kW/2kVA),220V系统上原有供电设备没特殊要求,没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中说的是开关电源。40A是1KW电源,还是小功率电...

单相供电开关电源、三相供电开关电源,三相供电类型的储能电容只需要单相的1/6甚至更低都可以,原因就是单相整流以后纹波(谐波分量)过大所致

楼主(2018-03-31):
感谢大家解释,现在现场已经运行,没发现问题。上电响应时间确实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