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卡死

楼主(2017-03-21):
厂里设备上连续三台安川伺服电机卡死,设备比较新,刚开始使用。电机轴端用手只可以转很小角度,驱动通电强行转动有异响。电机型号是SGMJV-08ADE6S。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伺服不报警就是正常的。

有异响的话,可能是增益过大。

把参数Pn107改为1400试试。

楼主:
伺服电机是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卡死,而正常工作的伺服电机没有通电手可以转动。

强行打开其中一个电机发现转子上的磁瓦已经脱离,吸附在定子上。另外说明书中没有PN107参数。是电机质量问题还是别的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有包闸的马达,

和你的代理商确定,

上面的Pn107写错了,是Pn170

另外看看马达型号,可以查查手册

楼主:
伺服电机不带电磁刹车

网友A:
伺服电机不带包闸,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卡死,那就是机械上的原因,因为没包闸的伺服马达不通电时,应该是自由的。

楼主:
电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卡死,是由于转子上部分磁瓦脱离,吸附到定子上与转子上剩余的磁瓦摩擦卡死导致。之前电机都是正常运行,突然电机就卡死,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爆磁?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照您的描述,很可能是马达坏了,可联系代理商维修。

网友B(2019-03-10):
你转速太快了。。导致不良的马达磁瓦脱离。然后卡死。

话说SGMJV系列的马达没有拆开过  它的磁瓦是分片沾的不是磁环? 拆开过 SGMAS系列的马达 它们的转子磁铁看起来都是磁环套上去在粘住的。如果卡死那么磁瓦一定碎裂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系列的电机1500瓦的出现很多这种卡死的现象原因就是提高电机转速。(没有超出安川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