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系驱动器

楼主(2017-03-21):
请问一下,安川7系驱动器SGD7S-120A00A002,能否和电脑通讯?

网友A:
sigmawin 就是和电脑通讯。

自己编程序只能读取反馈位置。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A:
如果是想用计算机编程直接控制伺服动作和读取伺服参数的话,

这协议没有一般公开,要通过代理商和安川洽谈。

楼主:
就是通过上位机读取驱动器里面的数据,组态王可以吗

网友A:
技术上可以的,但没有一般公开技术资料,你要经代理商和安川谈,能否支持。

楼主:
触摸屏可以监视驱动器SGD7S-120A00A002里的温度吗

网友A:
马达的温度只能在sigmawin上检测,因为目前没有寄存器检测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