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求助

楼主(2017-03-21):
4个从站最远的也就70米,现在485手牵手连接,前三台接入通讯正常,当接入最远的第四台设备时,前面三台通讯掉线,只能通上第四台,把第四台拆掉前面的通讯又正常了。加终端电阻改通讯地址我能想到的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没解决问题。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老师没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看加屏蔽线,现场要么就是用ZIGBE通信,一般484加终端电阻,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