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机器人掉步

楼主(2017-03-21):
我公司DX100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正在执行的步未走完,突然跳到下一步执行,请问是什么原因?O(∩_∩)O谢谢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程序里有一个跳转指令 JUMP,运行到那一节程序时候就跳转到相应链接的程序了?

网友B(2017-04-28):
最好把示教程序发出来。

网友C(2017-07-09):
有没有IF判断语句在程序里面

网友D:
学习学习,谢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C(2017-09-10):
你没有程序内容吗 发个图片出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E(2018-01-02):
发个图片出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F:
先检查程序,再检查机械是否有故障,再查电气

网友G(2023-04-12):
不发图片出来不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