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答题

楼主(2017-03-21):
 1、PLC有哪些特点?

  答:l、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2、功能完善,适用性强

3、结构应用灵活

4、编程简单,控制程序可变

5、系统设计及施工工作量小

6、监视功能强

7.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

PLC问答题 - 孤云 - 自动化控制技术

  2、为什么PLC的触点可以使用无数次

  答:由于PLC梯形图中使用软继电器.对应于PLC机内的触发器,所用的触点对应于触发器的状态。由于每一位触发器的状态可以反复使用,因此PLC机的触点可以无数次使用。

  3.简述PLC梯形图“能流”的概念。

  答:在梯形图中,并没有真实的电流流动。为了便于分析PLC的周期扫描原理以及信息存储空间分布规律,假想在梯形图中有“电流”流动,这就是“能流。“能流”在梯形图中只能作单方向流动——从左向右流动,层次的改变只能先上后下。

  4.简述可编程序控器梯形图基本结构的组成

  答:PLC机的梯形图是由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线路演变来的,其结构、元件符号、分析和设计方法都与继电器接触控制线路图很相似。它由主母线、副母线、编程触点.连接线、编程线圈等五部分组成。“主母线”与“副母线”是二根相互平行的竖直线,主母线在左、副母线在右。

  5、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双线圈输出?

  答:在用步进梯形图指令控制的程序中,在STL指令后不同时激活的双线圈是允许的。

    另外在有跳转指令的程序里,由于因跳转而不会被同时执行时也可允许双线圈。

  6、PLC与继电控制系统之间有哪些差异?

答:(1)在元件触点数量方面的不同:

    a、硬件继电器的继点数量是有限的,一般只有4~8对。

    b、PLC梯形图中软继电器的触点数量,在编程时可无限次使用。

 (2)在工作方面的不同

    a、继电器控制电路工作时是“并行”工作的,电路中硬件继电器都处于受控状态,凡符合条件吸合的硬件,继电器都处于吸合状态,受各种制约条件不应吸合的硬件继电器都同时处于断开状态。

    b、PLC梯形图中各软继电器都处于周期循环扫描的“串行”工作状态,受同一条件制约的各个软继电器的线圈工作和它的触点的动作并不同时发生

(3)在组成器件方面的不同:

    a、继电器控制电路是由各种真正的硬件继电器组成,而PLC梯形图则由许多所谓软继电器组成。这些软继电器实质上是存储器中的每-位触发器,可以置“O”或置“1”。

    b、硬件继电器触头易磨损:而软继电器剥无磨损现象。

7、PLC机内有哪些等效元件?

答:①输入继电器X    ⑤计数器C

     ②输出继电器Y    ⑥状态元件S

     ③辅助继电器M    ⑦数据寄存器D

     ④定时器T

8、筒述节点和梯级的含义。

答:节点指PLC梯形图中的触点和线圈由连接线连接于主、副母线的交点及连接线的交点。

梯级是指PLC梯形图中连接于主、副母线之间的触点和线圈构成的一条通路。

9、对PLC接地有何要求?

答:①采用单独接地方式:②接地线采用2mm2以上的接地线⑶PLC接地点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④接地的距离在20m内为宜⑸接地电阻小于100Ω

10.筒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技巧

答:①将串联接点较多的电路放在梯形图的上方,可以节省指令表语言的条数

  ②并联接点较多的电路放在梯形图的左边.可以节省指令表语言的条效数

  ③并联线圈电路.从分支到线圈之间,无触点的线圈应放在上方

  ④桥型电路需重排

⑤复杂电路要筒化处理

 11、RST指令在实际使用中应注意哪些方法?

  答:RST指令能使Y、M、S、D复位,使T、C的当前值清零及触点复位

    在使用中应注意:

(l)可反复多次使用,与SET指令同时使用时以最后一个控制有效。在复位状态时,计数器或移位寄存器不再接其它输入数据。

   (2)RST指令放置的位置要注意适当,执行复位只需脉冲即可。

   (3)使用SET指令对器件置位必须辅以RST指令进行复位。

12、选购PLC机对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1)对控制系统功能的选择。是否有特殊控制功能的要求。如高速计数等

  (2)对输入输出点数总需要量的选择

  (3)对输入输出信号的性质和参数的选择

(4)对PLC响应时间,即扫描速度需要的选择

  (5) 对PLC程序存储器容嚣及存储器类型的选择

  (6) 对编程器及外部设备的选择

(7)选择可靠性好的产品。    1

  13、估算可编程控制器内存应考虑哪些因素?

  答:应考虑如下因素:

(1)开关量输入输出的点数(2)模拟量输入输出点数  (3)程序编写质量。(4)控制的复杂程度

用户程序所需存储器容量可估算。对开关量控制系统,用户程序所需存储器的字数等于输入/输出总数乘以8;对于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系统,每一路模拟量信号大约需要100字数的存储量。

14、顺序控制梯形圈编程方式有几种?

  答:(1)按逻辑指令梯形圈方式编程

(2)使用置位、复位指令

     (3)按步进指令梯形图方式编程

(4)使用移位寄存器

15、试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工作过程。

答:PLC采用循环扫描工作方式,从用户程序第一条指令开始执行程序,直到遇到结束符后又返回第一条,如此周而复始地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分为内部处理、通信操作、输入处理、程序执行和输出处理等几个阶段。

16、FX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有多少状态器S,是否可以随便使用?

答:FX系列PLC有状态器1000点(S0~S999) ,其中S0~S9共10个,称为初始状态器,是状态转移图的起始状态。除了起始状态器外的一般状态器元件必须在其他状态后加入STL指令,才能驱动,不能脱离状态器用其他方式驱动。而当状态器被驱动后也可以作为一般触点使用。

17、可编程序设计一般分为几步?

答:设计步骤一般为:熟悉控制对象,确定控制范围;制定控制方案,进行PLC选型;设计硬件、软件;模拟调试;现场运行调试等环节。

18、   PLC机的日常维护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1、日常清洁与巡查。2、定期检查与维修。3、锂电池的更换。

19、PLC机有几种输出类型?各有什么特点。

答: PLC机有继电器、晶体管、双向晶闸管三种输出型式。

(1)       继电器输出是有触点输出,可靠性高、价格低,适用电压范围广,既可控制交流负载,又可控制直流负载。动作响应慢、动作频率低,适用于不频繁操作的场合。

(2)晶体管输出是无触点输出,过载、过压能力差,价格高,输出频率高用于控制直流负载。

(3)双向晶闸管输出是无触点输出.过载、过压能力差.价格高,输出频率高用于控制交流负载。

20、简述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编程语言。

答:可编程序控制器一般采用的编程语言有梯形图,指令语句表,功能图编程、高级编程语言四种。

(1) 梯形图是按照原继电器控制设计思想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它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相似,是PLC的主要编程语言。

(2) 指令语句表是一种类似于计算机中汇编语言的助记符指令编程语言。

(3) 功能图编程是一种表达顺序控期过程的图形编程语言。

(4) 高级编程语言是具有很强运算与数据处理等功能的编程语言。

21、简述编程器的工作方式。

答:编程器主要的工作方式有编程和监控两种。

 (1)编程工作方式是指编程器在PLC机处于停机状态时可以进行编程。它的功能主要是输入新的程序,或对已有的程序予以编辑和修改。

 (2)监控工作方式是指编程器在PLC机处于运行状态时,可对运行中的控制器工作状态进行监控。

22、简述简易编程器的基本结构。

答:编程器的基本结构一般包括显示部分和键盘部分。

 (1)显示部分一般用液晶显示器,主要显示的内容包括地址、数据.工作方式、指令执行情况及系统工作状态等。

 (2)键盘部分有单功能键和双功能键。双功能键可选择两种不同的功能。

23、PLC输出端接有感性负载时应如何处理?

答:对于直流输出电路.应在感性负载线圈两端反向并联续流晶体二极管。

    对于交流输出电路,应在感性负载线圈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式过压抑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