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506T求教

楼主(2017-03-21):
求教一下:

步科MT506T触摸屏的程序怎么上传?

通讯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线?

有密码的怎么破解?

谢谢!

网友A:
淘宝搜下 欧姆龙CPIH 数据线通用的是方口的

上传在编程软件里  工具栏里面有个上传程序

密码一般默认是8888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下 欧姆龙CPIH 数据线通用的是方口的上传在编...

谢谢您的指教。请问一下步科MT506T触摸屏使用什么编程软件比较好?您那里有这个软件吗?如果有麻烦您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953975964@qq.com.谢谢!

网友B:
步科的触摸屏我不会选用:软件太烂太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下 欧姆龙CPIH 数据线通用的是方口的上传在编...

网友C:
 我一般用网口或者USB口上载下载程序,要想上传程序还得原程序是允许上传的才行

网友D:
想上传程序还得原程序允许上传

网友E(2017-04-23):
上传程序是用打印机连接线,电子城大把有卖的,连接之后点击“上传工程”,然后输入密码,密码默认上888888,上传后直接反编译就行

网友F(2017-07-21):
步科MT506T咨询加我QQ:1228118703.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G(2017-09-28):
步科还是很好用的吧

网友H(2019-03-17):
我也有个加密的屏,前来学习想楼主发帖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