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pid控制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最近在学,很多不懂,请问下pid参数整定通常是怎么记录波形的,比如温度?还有就是输出采用时间比例控制,外部动作中加热器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频繁导通关闭,加热器频繁导通关闭不会有影响吗,最后就是那个时间周期依据什么定的

还请告知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温度控制这种调功方式,是用双硅做开关,频繁导通、关断没关系,对电源有影响,零线有电流。

网友B:
PID控制,是调整输出电压,接近设定温度输出的电压越低。

网友C:
PID记录波形是通过扫描周期折线图记录,可通过PC对PLC监控;温度在不断的改变,加热器会频繁的开关,才能进行PID运算;PC必须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对反馈进行采样,才能进行PID控制的计算。采样时间就是对反馈进行采样的间隔。短于采样时间间隔的信号变化是不能测量到的。过短的采样时间没有必要,过长的采样间隔显然不能满足扰动变化比较快、或者速度响应要求高的场合。时间周期需要看你现实的控制对象来决定!

网友D:
pid控制不是频繁的启停和开关,而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调节,比如控制电流的大小。

如果真的想不明白可以想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空调,普通的空调是频繁的启停、开关,而变频空调是一个连续的调节,电压、电流的过程。这个变频空调可以认为就是一个PID控制。

波形的采集,是系统内部的事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通过显示器上的界面显示的数据曲线趋势,来判断PID参数的合理性,其依据就是测量值要近似于给定值的重合度,但这个重合的过程要符合工艺的要求,比如幅度、时间都要满足要求,比如压力你在调节中不能超过那个值,即幅度要有一个限定范围,不能大起大落这样设备受不了。比如时间要有一个时间段,不能一两个小时一两天的时间滞后,也不能过快,过快了也会影响生产,比如本来50度,你要控制到60度,用了三秒钟,那么这三秒钟其热源的消耗会大幅度的变化,对设备、对生产都不利。

在复杂一点的PID控制你要考虑很多干扰的因素,比如刮风、下雨、物料变化、组分改变、流量波动、燃料压力的变化等等对控制温度的影响,这些干扰很多情况下单单通过PID参数的改变已经不能够消弱其对温度的干扰,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复杂一点的控制模型,比如前馈、串级、均匀、比例、三冲量等等。这些模型如同简单的控制一个原理,只是复杂一点而已。

网友E:
PID控制,是根据PTD参数来控制温度输出,关键是你用什么控制加热器,比如接触器一般控制周期15秒左右,固态SSR和可控硅时间就可以短很多,2秒左右。加热器一般频繁通断没问题。

网友F:
记录趋势 是一个控制系统的基本功能啊。

温度控制最好加点微分控制,有点超前控制好些。

网友G:
PID调节输出一般有两种方式,模拟量输出和DO输出,其中大多是模拟量输出。你说的加热电热丝一般使用脉冲DO输出方式,通断通断方式实现温度平衡,是较省钱的做法,没有问题。

在线参数整定是小型PLC才有的,通过波形图分析整定较简单的调节,效果一般,个人认为参数设定工程师的经验更重要,我也试过通过被调量响应和变化速度及幅度与理想调试结果的比较来编写自整定模块,效果还可以,但只适合常用工况。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无私指导,只是我基础有点差,不明白用什么方法把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变成折线图来观察温度变化,

网友H:
师傅们讲得很好,我需要再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I:
加热器频繁导通是没有影响的 。。。。

网友J:
温度控制一般是大滞后系统,开关频率不需要太快。加热器一般都可以承受,主要是继电器受不了。继电器的话开关频露不宜设置得过高,不然会发热严重。

网友K(2018-05-22):
我的西门子PID恒温控制时,我的加热器就是频繁导通,一开一关,好像跟占空比有关系,我设置占空比为1s时,启停跟频繁了。我之前理解的PID控制是:温度低的时候加热器启动,温度高的时候,制冷器启动。好像不是这样的?事实的情况是加热器和制冷器交替的频繁接通。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大神能讲讲吗?    谢谢

网友L(2018-10-09):
我用西门子200PLC的PID,开关量输出Q0.0,然后通过固态继电器去控制一个加热丝,周期为2秒,不管怎么调P和I,总是超调得厉害,而且稳定下来的时间要很长,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M(2018-11-27):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学习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