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XLNSV*电涡流传感器

楼主(2017-03-22):
3300 XL NSv*电涡流传感器系统 Bently Nevada*资产状态监测3300 XL NSv*电涡流传感器系统旨在与离心式空气压缩机、制冷压缩 机、工艺气体压缩机和其他紧凑安装要求的机器配套使用。3300 XL NSv*电涡流传感器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  3300 NSv探头

•  3300 NSv延伸电缆

•  3300 XL NSv前置器1

3300 XL NSv传感器系统主要用于标准本特利内华达3300和3300 XL 5 及8毫米传感器系统因沉孔/侧面或后部受限制而无法使用的地方。它也是小靶面测量应用的理想选择,如转轴直径小于51毫米(2英寸0径向振动测量或平坦靶面直径小于15毫米(0.6英寸)轴向位置测量。该系统主要用于以下具有细轴或狭窄侧视面油膜轴承机器 上:

• 径向振动和径向位置测量

• 轴向(推力)位置测量

• 转速和零转速测量

• 相位基准(键相*)信号

3300 XL NSv传感器系统设计用于取代3300 RAM传感器系统和3000系列或7000-系列190传感器系统。3300 RAM系统升级为3300 XL NSv 系统时可保留原探头和延伸电缆,然后再配3300 XL NSv 前置器。而 升级3000-系列或7000-系列传感器系统时,必须更换探头、延伸电 缆,并配置NSv前置器。

 3300 XL NSv传感器系统的平均比例因子为7.87伏/毫米 (200毫伏/密 耳),这是电涡流传感器最常见的输出。其增强的侧视功能和小靶面 特性使其线性量程范围小于本特利内华达3300 XL 系列5和8毫米传感 器系统;而1.5毫米 (60密耳) 的线性量程范围超过了3000 系列190传 感器系统的线性范围。

前置器

3300 XL NSv前置器与3300 XL 8毫米前置器的特点类似。其超薄设计使用户既可以在DIN导轨上密集安装,也可以采用传统的面板方式安装。无需提出任何 特殊的安装注意事项,改进后抗射频/电磁干扰能力使3300 XL NSv前置器无需考虑任何特殊安装措施,就可以达到欧洲CE标识认证。这种抗射频干扰能力还防止附近高频无线电信号对传感器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NSv前置器上的SpringLoc弹簧压紧端子条不需要特殊 安装工具,操作更快捷,现场接线连接十分牢固。

电涡流探头和延伸电缆

3300 NSv探头和延伸电缆与本特利内华达早期的3300 RAM电涡流探头和延伸电缆在机械和电气方面相互兼容并可互换。与3300 RAM探头相比,NSv探头的耐化学特性有所提高,这使其可以用于诸多工艺压缩机 上。当探头与探头靶面的间隔距离相同时,3300 NSv 探头的侧视特性也优于3000-系列190探头。 3300 NSv探头的探头壳体有各种配置,包括铠装和非铠装¼ -28、⅜ -24/M8 X 1 和 M10 X 1探头螺纹。 3300 NSv反装探头配有标准的⅜ -24或M10 X 1螺纹。 传感器系统的所有部件均为镀金黄铜ClickLoc*接头。 ClickLoc接头锁定,以防连接松动。TipLoc*专利模具 技术保证了探头端部和探头主体间的牢固连接。探头 电缆使用本特利内华达的CableLoc*专利设计安全地 连接到探头端部,能承受220牛 (50磅)的拉力。建议探 头-延伸电缆连接以及电缆-前置器连接使用接头保护 器。接头保护器防止液体流入ClickLoc接头而对电信号产生不利影响2。

技术规格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关于3300 XL NSv前置器、延伸电 缆和探头的技术规格是在下列条件下得到的:温度0℃ ~ +45℃(+32° F~ +113° F) ,-24 Vdc电源供电,10kΩ的 负载,本特利内华达提供的直径为31毫米(1.2 英寸)或更大的AISI 414钢靶面,探头间隙为1.0毫米 (40密耳)。系统精度和可互换性指标不适用于未经本特利内 华达AISI 414钢靶面校准的传感器系统。

电气规格

前置器输入

接收非接触式3300 RAM或3300 NSv电 涡流探头和延伸电缆的信号。

电源

无安全栅时要求-17.5 Vdc至-26 Vdc, 电流最大为12 mA,有安全栅时要求-23 Vdc至-26 Vdc。当在高于-23.5 Vdc的电压下工作时,将导致线性范围减小。

供电电压灵敏度

输入电压变化1伏时,输出电压变化 不超过2毫伏。

输出阻抗

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