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和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7-03-22):
触摸屏和智能仪表都支持modbus-rtu协议,怎么进行通讯啊??

上面是智能仪表地址

网友A:
我理解的是触摸屏和仪表里面的地址保持一直,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即可!

网友B:
这是  显控的触摸屏? 仪表地址应该是4区的,也就是4x,第一路报警的地址应该是 4x0001

网友:
那我想显示有功功率呢 4x000E? 关键4x000E在Skworkshop打不进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我想显示有功功率呢 4x000E? 关键4x000E...

兄弟阿,16进制的E不就是十进制的14嘛,转个弯咯。,通讯这东西,多试试就会搞了

网友D(2017-06-23):
正在学习中,期待有更多关于通信的文章

网友E(2018-01-02):
期待有更多关于通信的文章

网友F(2018-03-26):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G(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H: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

网友I(2018-07-05):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那我想显示有功功率呢 4x000...

这个不是让输入16进制的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