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带皮带轮往复运动

楼主(2017-03-22):
各位:

安川伺服马达带皮带轮做往复运动,请问有必要做机械限位吗?

还有皮带轮是否需要做原点?往复运动可能会累积误差,导致精度降低。

网友A:
每个周期复位,否则会累积误差。

网友B:
设置一个原点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采用C像原点复归。

不会有累积误差,位置反馈是读取的马达后面编码器的值。

限位信号不必用,上位是安川控制器,做自动配置的话,就会自动设定成限位无效。

楼主:
C相回原点是需要告诉计数通道的,本系统没有此模块,用一般的sensor做原点信号可以吗? 另外一般多轴伺服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掉电,待系统上点恢复后,各轴是继续掉电之前的动作,还是各自回原点?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C像原点复归。不会有累积误差,位置反馈是读取的...

网友C:
取决于编码器类型和你的编程。

一般来说相对值编码器上电后的动作时原点复归,

不能继续断电前的动作。

网友D:
往复运行的话最好有个绝对零点,我做过的一台设备,往复频率几十赫兹,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连续运行几千万次都不带停的。

网友C:
编码器有两种,一是绝对值编码器,不要外部零点信号。

二是相对值编码器,要每次上电依据外部信号找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