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贴片机MYdata

楼主(2017-03-23):
最近公司设备一台瑞典的贴片机系统崩溃了,于是就自己动手重装系统。其实装系统不难,主要是里面有很多配置选项需要手动设置,所以特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的系统还是什么系统?还有下位机使用的PLC吗?

网友B(2018-07-18):
这个是瑞典的贴片机,针对中低速多品种贴片需求,系统基于linux系统下开发的。系统重装完进行各项校准后需做参数备份。这样为后期出现系统坏掉直接恢复就可以了。这个设备的控制不是PLC控制。由工控计算机通过高速总线控制外围模块电路。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WINDOWS的系统还是什么系统?还有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