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200、300、1200、200smart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7-03-23):
通过大连德嘉的H05PLC可以实现PLC之间的通讯(200PLC200smartPLC300PLC1200PLC

无需编程,操作十分简单!

下面举个例子:

有一台200PLC需要和300PLC通讯,首先需要将它们如下图连接,

这里需要PLC都能连接到以太网,图中200PLC用的是大德嘉的CP243remote)以太网通讯模块,300PLC使用的是大连德嘉的ETH-MPIremote)以太网通讯模块。

然后我们将200PLC300PLC以及我们的大连德嘉H05PLC都接入同一个交换机,再在IE浏览器中输入H05IP地址(默认192.168.1.10),进入后台设置页面:

注意:如果同时使用多个大连德嘉的产品,需要先每个单独连接,然后将他们改成不同的IP地址。避免冲突

H05提供了6个通道,每个通道取送数据长度最大为200字节

比如,我们要从200PLCVW0中取数,送到300PLCDB2.DBW4中,需要用到2个通道。如下:

一个通道用来从200PLC中取数据

1.需要选择取数据或者送数据,不用则选择无效

2.填入需要取/送的数据长度,这里因为是只取VW0的数据所以填002

3.填入H05 PLC中要使用的地址,我们放在VW6中所以填入00006

4.填入对方PLC的地址,VW0即为00000,说明在页面下方

5.选择对方的数据区

另一个通道用来送数据,这里是向300PLCDB块中送数据,所以需要填写DB块号,图中代表DB2.DBW4

网友A(2017-12-09):
这个使用了第三方模块啊

网友A(2018-02-07):
第三方模块有时候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