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TP04G-BL-CU文本显示器与台达PLC通讯

楼主(2017-03-23):
现在手上有一个台达PLC和一个台达的文本显示器TP04G-BL-CU型号的,想用文本显示器(带按钮的)控制PLC,PLC再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电机那块已经弄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文本显示器控制PLC,下载了TPEditor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软件,不会使用,求会的大神教教我,急!!!谢谢啦

楼主:
求大神不吝赐教。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拜托了

网友A:
看手册里面有写吧?文本屏可以直接读取相应的PLC点。文本屏与PLC相连用一般用232连就行吧?  我手里有个TP04P  是个一体机

网友B:
你都下载了

下载了TPEditor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软件,

就看看这个软件的帮助说明自己动手编辑组态文本显示器程序,连接(PC与文本)——下载——连接(文本与PLC)——运行就行。

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再求助。

网友B:
看了看,有两种办法可以实现文本操作控制PLC:

1、可以组态按钮功能

2、直接定义文本的按键

做工控最怕没东西,手里有东西就不要怕,把握正确方向静心研究就能自力更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不吝赐教。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拜托了

QQ2648966512

网友D:
手册烂的一塌糊涂,全靠自己领悟和上手试!

功能比较简单,多试几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面有写吧?文本屏可以直接读取相应的PLC点。文...

TP04G-BL-CU没有电源输入,工作的时候靠232的线供电5v,但是我把232的线接在PLC上的连接孔,屏幕没有电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下载了下载了TPEditor文本显示器的编程软件,...

PLC和文本显示器的程序都写好了,但是文本显示器和PLC连接不了,用232的线,屏幕没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都下载了下载了TP...

要接电源的。难道你使用的这款文本显示器没有供电电源接口?

我使用的是TP04G-AS2,要提供DC24V电源,RS232口下载程序时要设置好通讯参数,同时PC端软件下载要与文本下载菜单配合。具体看看软件里面的帮助。

网友E:
看看软件里面的帮助啊说明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是一...

这款文本真的没有电源接口,下载时usb供电,工作时232的线供电。我换一个型号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