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构造以及用途

楼主(2017-03-23):
同轴电缆线在用途上区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基带同轴电缆和宽带同轴电缆(就是网络同轴电缆以及视频同轴电缆)。同轴电缆可以被分成50Ω 基带电缆以及75Ω宽带电缆这两类。而基带电缆又可以细分为细同轴电缆以及粗同轴电缆。基带电缆如果仅仅是用于数字传输,数据率就可以达到10Mbps。

  同轴电缆由里到外一共可以分为四层,分别是:中心铜线,塑料绝缘体,网状导电层以及电线外皮。中心铜线和网状导电层之间可以形成电流回路。这种电缆的名称是因为中心铜线和网状导电层为同轴关系而得名的。同轴电缆线的传导交流电并非直流电,这也就是说每秒钟都会有好几次电流的方向会发生逆转。如果使用一般的电线去传输高频率电流,这种电线就会变成一根向外发射无线电的天线,这种效应会损耗信号的功率,也就使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减小不少。而同轴电缆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设计的。中心电线所发射出来的无线电会被网状导电层进行隔离,而网状导电层也可以通过接地的方式对发射出来的无线电进行控制。同轴电缆线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其在某一段发生比较大的挤压或者扭曲变形,那么中心电线与网状导电层之间的距离就不会是始终如一的了,这样会造成内部的无线电波被遭到反射,迫使其回到信号发送源。这种效应也减低了可接收的信号功率。人们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就在中心电线和网状导电层之间加入了一层塑料绝缘体,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它们之间的距离始终如一。也是因为这个,就造成了这种电缆比较僵直,不容易被弯曲的特性。

  同轴电缆线是指同时有两个同心导体,而导体和屏蔽层又共同用一轴心的电缆。最常见的同轴电缆是由绝缘材料隔离的铜线导体而组成的,而在里层绝缘材料的外部是由另一层的环形导体以及它的绝缘体组成的,然后聚氯乙烯或者特氟纶材料的护套再将整个电缆包住。目前来看,常用的同轴电缆总共分为两类:50Ω以及75Ω的同轴电缆。75Ω同轴电缆经常被用于CATV网,所以也被叫做CATV电缆,传输带的宽度可以达到1GHz。而目前经常会被用到的CATV电缆的传输带宽是750MHz。50Ω同轴电缆线主要会用在基带信号的传输工作当中,传输带的宽度是1MHz到2OMHz,总线型以太网就是使用的50Ω同轴电缆。在以太网当中,50Ω细同轴电缆的最大的传输距离是185米,粗的同轴电缆可以达到1000米。

   宽带电缆是CATV系统当中使用的标准,它既可以使用频分多路复用的模拟信号进行发送,当然也是用来可以传输数字信号的。同轴电缆在价格上要比双绞线稍微贵一些,但是它的抗干扰性是比双绞线要强的。当需要连接比较多的设备而且通信容量也相当大的时候人们就可以选择同轴电缆线。

  同轴电缆有很多可以应有到的地方,例如设备的支架连线,闭路电视(CCTV),共用天线系统(MATV) 以及彩色或者单色射频监视器的转送。以上的这些应用不需要选择那些有特别严格电气公差的精密视频同轴电缆。视频同轴电缆的主要特征电阻是75 欧姆的,这个数值不是随意可以选的。在物理学上已经证明了视频信号最优化的衰减特性是发生在77 欧姆。而在低功率的应用当中,材料以及设计决定了电缆线的最优阻抗是75 欧姆。标准的视频同轴电缆线既有实心的导体也同时具有多股导体的设计。建议在一些需要弯曲电缆的应用当中使用多股导体设计,例如用于CCTV 摄像机与托盘和支架装置的内部连接或者是远程摄像机的传送电缆,也还包括监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