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AFETYCONTROLLER通讯不上

楼主(2017-03-23):
小弟上班接触到欧姆龙一款G9SP安全PLC 压力机上用的  型号G9SP-N20S  想进行一些程序改动   PLC上LOCK黄灯一直亮着

我用的打印机数据线链接   一直显示下面的画面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导致  请大神赐教

网友A(2018-05-18):
该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