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PLC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如何连接电脑上仿真的触摸屏

楼主(2017-03-23):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有PLC 1215一台,但是没有触摸屏,能否在电脑连接PLC,然后在电脑上模拟触摸屏来进行控制呢?本人已尝试过PLC和触摸屏都在仿真的状态下是可以相互通信的,仿真出来的触摸屏可以控制仿真的PLC,但是用电脑连接PLC后,连接不上电脑仿真的触摸屏,能否这样做呢?

网友A:
一般电脑上的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就可以与PLC通讯,不过大多数都是只支持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