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坏了会带来哪些故障

楼主(2017-03-24):
      对于传感器坏了这个问题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好多人对于传感器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下面小编就给大家逐一 的来分析传感器如果坏了要怎么样的来处理,首先你要确定是哪里坏了,下面就来看看吧……

1、机油压力传感器损坏现象:

①启动后,机油压力指示灯常亮;②发动机故障灯常亮;③怠速,机油压力值显示为0.99;④故障码:P01CA(机油压力传感器电压高于上限)原因分析:机油压力传感器探头严重损坏,ECU检测到机油压力传感器无连接,仪表显示值为ECU内部替代值。解决措施:检查机油压力传感器。

2、后处理加热继电器盒损坏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亮;②故障码:P028F(尿素压力管路加热继电器控制端开路故障)。原因分析:线束断路故障。解决措施:检查修复加热继电器盒线束。

3、尿素供给单元驱动电路开路故障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发动机限扭、没劲;③故障码:P3006(尿素供给单元驱动电路开路故障)④不消耗尿素原因分析:尿素泵控制线断路,具体表现为,尿素泵电气插接件第10引脚虚接,尿素泵不工作,系统不能正常喷射尿素,导致排放超标,发动机限扭,同时系统报警。解决措施:检查尿素泵线束端插接件。

1、进气压力温度传感器损坏现象:

①ON档,发动机故障灯常亮;②原地缓踩油门时冒少量黑烟,急加速冒大量黑烟;③发动机没劲;④故障码:P01D6(进气压力传感器电压低于下限)原因分析:进气压力信号异常,ECU无法接收到正确的进气量信息,导致喷油量也随之异常,则燃烧不充分,发动机没劲,在加油过程中冒黑烟。线束连接出问题和传感器失效都会导致该故障。解决措施:检查进气压力温度传感器

4、水温传感器损坏现象:

①ON档,发动机故障灯常亮;②ON档水温始终显示最大值120℃;③发动机限扭、没劲;④故障码:P003D(水温传感器电压低于下限值)原因分析:水温传感器失效,ECU检测到水温传感器输出信号不可信时使用替代值,ECU出于保护发动机的目的,限制发动机的扭矩。解决措施:检查水温传感器。

5、仪表底层软件错误不发送车速信号现象:

①上坡或者急加速时,发动机动力性会有1-2s的短暂下降;②无故障码。原因分析:行车过程中,仪表发送的车速信号突然下降为0,车速信号的变化导致ECU控制油量的变化,产生瞬时断油现象。解决措施:如果该车匹配的仪表零件号为3820010-61B,请更新为最新版的仪表,零件号为3820010D61B。

6、SCR系统尿素回流管堵塞故障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发动机限扭、没劲;③故障码:P0207(SCR系统尿素回流管堵塞故障);④不消耗尿素。原因分析:尿素回流管中杂物堵塞,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喷射尿素,排放超标,发动机限扭,系统报警。解决措施:检查尿素回流管(尿素泵到尿素箱间的尿素管)。

7、尿素回流加热管路插接件端子插歪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故障码:P0287(尿素回流管路加热继电器负载端与电源之间的线路发生开路或对地短路故障)。原因分析:拔下尿素加热回流管接插件,发现端子被插歪。解决措施:修复端子,重新插好接插件。

8、尿素压力管路开路故障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故障码:P028E(尿素压力管路加热继电器负载端与电源之间的线路发生开路或对地短路故障 );③冬季发动机可能限扭、没劲。原因分析:尿素泵压力管加热丝断路,导致冬季不能正常给尿素加热,同时系统报警。解决措施:检查尿素泵压力管(从尿素泵到尿素喷嘴间的尿素管路)。

9、尿素吸液管路开路故障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 ②故障码:P029A(尿素吸入管路加热继电器负载端与电源之间的线路发生开路或对地短路故障);③冬季发动机可能限扭、没劲。原因分析:尿素泵吸液管加热丝断路,导致冬季不能正常给尿素加热,同时系统报警。解决措施:检查尿素泵吸液管(从尿素箱到尿素泵间的尿素管路)。

10、尿素回流管路开路故障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故障码:P0287(尿素回流管路加热继电器负载端与电源之间的线路发生开路或对地短路故障);③冬季发动机可能限扭、没劲。原因分析:尿素泵回流管加热丝断路,导致冬季不能正常给尿素加热,同时系统报警。

解决措施:检查尿素泵回流管(从尿素泵到尿素箱间的尿素管路)。

11、尿素泵电气接插件位置漏尿素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亮;②发动机限扭、没劲;③不消耗尿素;④故障码:P0227、P0228、P01FC、P01FB、P02B1、P02A1、P01FA、P01FB(故障码对应信息请查阅维修手册)。原因分析:尿素泵电气接插件处漏尿素,腐蚀金属插针,导致线路发生短路、断路故障。(严重时会烧坏轨压传感器,轨压传感器与尿素泵内部压力传感器在ECU内部共用同一路电源)解决措施:检查尿素泵电气插接件,更换损坏件。

12、排温传感器线束断路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亮;②发动机限扭、没劲;③不消耗尿素;④故障码:P027B(SCR催化器上游温度传感器信号电压过高故障)。原因分析:排温传感器线束被磨断,ECU无法获取SCR催化器上游排气温度,导致尿素泵不进行建压、不消耗尿素,进而导致排放超标,发动机限扭,系统报警。解决措施:修复线束,并包扎好。

13、OBD插座端子接触不良现象:

①ON档,诊断仪供电正常,但无法进入ECU读取相关信息;②无故障码。原因分析:OBD插座端子退出,导致接触不良,诊断仪与ECU不能通讯。解决措施:检查OBD插座端子。

14、氮氧传感器电线束短路现象:

①启动后,OBD故障灯常亮;②发动机限扭、没劲;③故障码:P0050(下游氮氧传感器CAN信号接收超时)、P018C(下游氮氧传感器准备超时)。原因分析:氮氧传感器线束被磨破,短路接地,氮氧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排放超标,发动机限扭,系统报警。解决措施:检查氮氧传感器电线束。

     看来小编给你介绍之后是不是很惊讶啊,原来一个小小的传感器也会发生这么多故障,真是匪夷所思,希望以后你在遇到关于传感器故障的时候可以帮到你的忙。

网友A:
我来赚积分的。。。。。

楼主:
谢谢光顾,欢迎下次再来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