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C系列PLC,伺服电机转动

楼主(2017-03-24):
台达EC系列PLC,做伺服电机控制,在WPL软件中,没有找到电机控制的指令,就是脉冲方向和脉冲输出,请问EC系列的PLC 用什么指令让伺服转动,谢谢了

网友A:
EC 不支持定位功能指令的。发送脉冲是可以的。

网友B(2017-12-15):
没用过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