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自定义时间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7-03-24):
想做一个数据导出进U盘的策略。希望用输入框输入想要的历史数据时间范围。总是提示时间格式不对,应该怎么写呢?

下面是脚本函数

 日1 = 日 + 1

 InputSTime=!Str(年)+"-"+!Str(月)+"-"+!Str(日)+" "+!Str(时)+":"+!Str(分)+":"+!Str(秒)

 InputETime=!Str(年)+"-"+!Str(月)+"-"+!Str(日1)+" "+!Str(时)+":"+!Str(分)+":"+!Str(秒)

 rrr=!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data.csv","补水供水组"," ","InputSTime","InputETime",2000,2," ",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其中,年月日时分秒都是数值型变量,年初始值2017,月初始值3,日初始值22.时分秒的初始值都是0.

模拟运行,能显示inputstime 为2017-3-22 0:0:0   inputetime为 2017-3-23 0:0:0

导出进度返回值 0  导出控制返回值 0  rrr返回值2    查帮助文档是时间格式错误

请教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inputstime  2017-3-22 00:00:00  后面时间补0,一般情况下 inputstime这样输入不太好,我基本把InputSTime 固定住格式 2017-3-22 00:00:00 再拉个输入框让用户修改里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stime  2017-3-22 00:00...

我现在改成了下面这样,时分秒都是两位0,但还是返回时间格式错误。你说的固定住格式是怎么做的呢?

日1 = 日 + 1

InputSTime=!Str($Year)+"-"+!Str($Month)+"-"+!Str(日)+" "+!Str(0)+!Str(0) + ":"+!Str(0)+!Str(0)+":"+!Str(0) + !Str(0)

InputETime=!Str($Year)+"-"+!Str($Month)+"-"+!Str(日1)+" "+!Str(0)+!Str(0) + ":"+!Str(0)+!Str(0)+":"+!Str(0) + !Str(0)

rrr=!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data.csv","补水供水组"," ","InputSTime","InputETime",2000,2," ",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网友A:
rrr=!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data.csv","补水供水组"," ","2017-03-24 00:00:00","2017-03-25 00:00:00",2000,2," ",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这样试试嘛 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rr=!ExportHisDataToCSV("\u...

后面那个时间应该是2017-03-26 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r=!ExportHisDataToCSV("\u...

 时间那里用键盘输入就可以正常导出数据,项换成输入框自选时间段,

现在我直接用系统时间赋值给起始时间居然也反馈说时间格式问题,我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就用下面这个函数赋值,,居然也导不出数据啊

data=$DATA+" "+$TIME

网友B(2023-04-19):
"InputSTime","InputETime" 去掉引号。

网友C:
rrr=!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data.csv","补水供水组"," ",InputSTime,InputETime,2000,2," ",导出进度,导出控制)

InputETime,InputSTime 已经是字符串了

网友D(2023-09-04):
引用 网友B:
"InputSTime","InputETime" 去掉引号。

谢谢指导,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