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W3触摸屏USB通讯驱动出错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GTW3以后用USB跟一台三菱GT 2308通讯,然后电脑上显示找不到该驱动,请问这种情况是软件驱动丢失还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坚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在你的软件安装目录里面有一个USB驱动,你安装该USB驱动即可

不懂可以给我电话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可以贴个具体的流程截图吗,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软件安装目录里面有一个USB驱动,你安装该USB...

可以截图个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