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usb总是装不好

楼主(2017-03-25):
我有一台levi-430t,第一次用232可以下载程序,可是第二次就不行了,用usb总是驱动没有装成功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你把那个通讯口设置了呢?

例如跟西门子226XP一样把编程口设置了通讯,自然就不能用来编程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你把那个通讯口设置了呢?例如跟西门子22...

那要怎么弄大神,刚学习的,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