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出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7-03-25):
本人用欧姆龙plc用的少,今天在一台欧姆龙CP1H上增加了一小段程序,增加了一个输出点,编程完成后下载进plc里都正常,输出指示灯也亮,但是输出点就是没有电压输出,com点接的220v正,以为这个输出点坏了,程序里又换了一个点,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应该不是硬件问题,难道是我程序下载步骤不对?没有编译吗?但是没编译也不可能下载成功啊,还是用的cx-one软件版本不对?百思不得解,望哪位大大能给小弟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输出点亮的话说明已经输出了,注意的是输出点对应的COM是有区别的,注意下图中的粗线划分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呢?

网友B:
还有:220v正,你的是220V直流电吗?

晶体管输出直流电不要大于30V,不能用于交流电啊

网友C:
楼上的回答已经很全面了。先测量一下输出继电器(继电器输出的话)是否完全闭合了?也可以接个灯试试看。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D:
我猜你是没有把所有的输出com端短接然后接入电源。你再查查吧,应该没啥别的问题出现,除非你的PLC是二手的或者是拆机产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亮的话说明已经输出了,注意的是输出点对应的COM...

网友F:
旁友,我们公司9月11-13号会在上海跨国采购中心,举办一场上海国际传感器技术与应用博览会。欧姆龙也是展商之一,欢迎前来

网友G:
我有个旧的CP1H也是突然就这样了,整个100CH都没输出了。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呢?

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最终查出了问题,就是COM点电压有问题

网友H:
虚惊一场!

输出灯亮,输出端没输出,这种情况常见。外部短路烧飞印板铜箔、继电器触点损坏、继电器线圈断路、晶体管输出型的晶体管损坏......,这些故障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I:
能够找到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啊!

网友J:
其实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K:
感觉应该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L:
PLC继电器输出点只能控制220v的一端

网友M(2017-04-29):
我觉得应该是你接的电路不对,就是公共端

网友N:
你用万用表选择不同的 24V 或者0V  监控万用表电压 (这个是你NPN型开关或者PNP[开关的判断)   如果打到两种电压都没有反应  证明要么是你公共端出问题要么就是输出点烧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是没有把所有的输出com端短接然后接入电源。你再查查吧,应该没啥别的问题出现,除非你的PLC是二手的或者是拆机产品。

大神,输出端怎么引入电源,我的是cp1h的

网友P(2017-07-04):
是不是COM点接错地方了~~~

网友Q:
接线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旧的CP1H也是突然就这样了,整个100CH都没...

请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用CP1H_Y20DT_D 也这样

网友S(2017-09-25):
学习中,大神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