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plc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7-03-26):
在流水线皮带做定位,皮带是靠伺服传动,200smart plc控制发脉冲,我想要的运动方式为皮带先以脉冲连续旋转方式运行,当到达光电后(光电安装于皮带中间位置),变换成脉冲定位,连续旋转与位置定位如何转换,可不可以无停止就能切换,请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中断定位 轴组态应该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中断定位 轴组态应该有这个功能

可以详细点吗,不明白

网友B:
可以用曲线设定长度和速度,移动到距离以后开出信号联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曲线设定长度和速度,移动到距离以后开出信号联锁

开出信号联锁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觉得楼上的说得有道理

网友D(2017-05-03):
中断定位 可以满足看一下组态

网友E:
可直接比较脉冲记录啊,当碰到光电的时候,开始进行脉冲位置的比较,就是说PTO不要停,继续运行。比如,当碰到光电的时候,此时脉冲计数为1000,然后你需要走1000个脉冲,那么就在碰到光电的时候,计算一下当前位置+需要的脉冲数,计算出来是2000,然后就在2000的时候,再停止PTO。。这样就不需要停止下来了、

网友F(2017-08-12):
其实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如果我这个比较指令能够解决的话,我相信很多问题能迎刃而解。我的HC0每运行500个脉冲后都会清零,但比较指令不起作用,是不是高速脉冲不能作为比较来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直接比较脉冲记录啊,当碰到光电的时候,开始进行脉冲位...

你帮帮帮我吗?下面有我的问题。

网友G:
碰到感应器瞬间,mov当前位置给vd,在启动定位指令???这样试过吗

网友H:
可直接比较脉冲记录啊

网友I:
你用高速计数器会产生下降沿?????

网友J(2018-05-23):
谢谢分享,希望是免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