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2本机变为端子控制

楼主(2017-03-26):
施耐德ATV312不小心变为本机面板控制,怎样重新变为变为端子控制

网友A:
CTL命令\CD1=TER端子,loc面板,看说明书。FR1给定。

网友B:
根据施耐德官方软体更新,变频器只有一次进入远程机会,一旦退出远程变为面板,那么恭喜你,初始化变频器。还有一个小偏方,使用RJ45通讯线下载变频器内参数后重新下载给变频器,可避免初始化参数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