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位置控制PR程序用法

楼主(2017-03-26):
手册上的这个表不全啊!谁知道完整列表是什么啊。

网友A:
这个就是二进制组合啊,自己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

网友B:
PO 00000,P1 00001,P2 00010类推

网友C(2017-06-23):
请教,DI3和DI4默认关联了POS0和POS1,别的几个DI都有用,怎么调用POS2~POS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