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xc5系列的PLC如何编写选择程序

楼主(2017-03-27):
就是如何使一台机器在自动运行以及手动操作之间进行切换,手动操作的时候如何编写能做到外部按一个按钮才有一个动作?新手希望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A:
手动和自动不可以同时操作,同时操作可能造成误操作产生危险。是可以分开的,弄两个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用子程序的思路,切换到自动模式调用自动子程序,切换手动时调用手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