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有没有当前轴参数的读取指令

楼主(2017-03-27):
各位大侠;

萌新上路以前一直在用ABB机器人

库卡机器人有没有读取当前轴数据的指令啊,比如ABB机器人的 j_StoreJoint:=CJointT();

CJointT()  读取当前轴参数指令

读取机器人当前的关节轴角度

读取机器人当前的关节轴角度

网友A(2017-12-14):
$AXIS_ACT 就是读取机器人当前位置的轴角

网友B(2018-02-20):
系统指令参数$AXIS_ACT

网友C(2019-04-20):
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D(2019-11-12):
引用 网友A:
$AXIS_ACT 就是读取机器人当前位置的轴角

读取姿态的用哪条指令,读到值存在哪里

网友E(2020-06-30):
DECL E6AXIS joint;定义

joint=$Axis_act;

网友F:
系统参数$AXIS_ACT读取当前轴位置

网友G(2020-08-02):
$AXIS_ACT:当前轴角度

$POS_ACT:当前笛卡尔位置

网友H(2022-02-16):
引用 网友G:
$AXIS_ACT:当前轴角度$POS_ACT:当前笛卡尔位置...



感谢,正好在找这个指令,

网友I:
萌新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J(2023-01-07):
$POS_ACT受限,除非执行ptp后

网友K(2023-08-30):
引用 网友J:
读$POS_ACT受限,除非执行ptp后



对,它要经过PTP后才有转化值,你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