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区别

楼主(2017-03-27):
一、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的定义

    大家都知道计算机的存储在物理上是二进制的,所以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的区别并不是物理上的,而是逻辑上的。这两者只是在编码层次上有差异。简单来说,文本文件是基于字符编码的文件,常见的编码有ASCII编码,UNICODE编码等等。二进制文件是基于值编码的文件,你可以根据具体应用,指定某个值是什么意思(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看作是自定义编码。

    从上面可以看出文本文件基本上是定长编码的(也有非定长的编码如UTF-8)。而二进制文件可看成是变长编码的,因为是值编码嘛,多少个比特代表一个值,完全由你决定。大家可能对BMP文件比较熟悉,就拿它举例子吧,其头部是较为固定长度的文件头信息,前2字节用来记录文件为BMP格式,接下来的8个字节用来记录文件长度,再接下来的4字节用来记录bmp文件头的长度。

 二、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的存取

  文本工具打开一个文件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拿记事本来说,它首先读取文件物理上所对应的二进制比特流,然后按照你所选择的解码方式来解释这个流,然后将解释结果显示出来。一般来说,你选取的解码方式会是ASCII码形式(ASCII码的一个字符是8个比特),接下来,它8个比特8个比特地来解释这个文件流。例如对于这么一个文件流"01000000_01000001_01000010_01000011"(下划线''_'',为了增强可读性手动添加的),第一个8比特''01000000''按ASCII码来解码的话,所对应的字符是字符''A'',同理其它3个8比特可分别解码为''BCD'',即这个文件流可解释成“ABCD”,然后记事本就将这个“ABCD”显示在屏幕上。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东西要与其他东西通信会话,都存在一个既定的协议,既定的编码。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字联络,汉字“妈”代表生你的那个人,这就是一种既定的编码。但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汉字“妈”在日本文字里有可能是你生下的那个人,所以当一个中国人A与日本B之间用“妈”这个字进行交流,出现误解就很正常的。用记事本打开二进制文件与上面的情况类似。记事本无论打开什么文件都按既定的字符编码工作(如ASCII码),所以当他打开二进制文件时,出现乱码也是很必然的一件事情了,解码和译码不对应嘛。例如文件流''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1''可能在二进制文件中对应的是一个四字节的整数int 1,在记事本里解释就变成了"NULL_NULL_NULL_SOH"这四个控制符。

    文本文件的存储与其读取基本上是个逆过程。而二进制文件的存取显然与文本文件的存取差不多,只是编/解码方式不同而已,也不再叙述。

 三、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的优缺点

    因为文本文件与二进制文件的区别仅仅是编码上不同,所以他们的优缺点就是编码的优缺点,这个找本编码的书来看看就比较清楚了。一般认为,文本文件编码基于字符定长,译码容易些;二进制文件编码是变长的,所以它灵活,存储利用率要高些,译码难一些(不同的二进制文件格式,有不同的译码方式)。关于空间利用率,想想看,二进制文件甚至可以用一个比特来代表一个意思(位操作),而文本文件任何一个意思至少是一个字符.

    在windows下,文本文件不一定是一ASCII来存贮的,因为ASCII码只能表示128的标识,你打开一个txt文档,然后另存为,有个选项是编码,可以选择存贮格式,一般来说UTF-8编码格式兼容性要好一些.而二进制用的计算机原始语言,不存贮兼容性.    很多书上还认为,文本文件的可读性要好些,存储要花费转换时间(读写要编译码),而二进制文件可读性差,存储不存在转换时间(读写不要编解码,直接写值).这里的可读性是从软件使用者角度来说的,因为我们用通用的记事本工具就几乎可以浏览所有文本文件,所以说文本文件可读性好;而读写一个具体的二进制文件需要一个具体的文件解码器,所以说二进制文件可读性差,比如读BMP文件,必须用读图软件.

    而这里的存储转换时间应该是从编程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有些操作系统如windows需要对回车换行符进行转换(将''\n'',换成''\r\n'',所以文件读写时,操作系统需要一个一个字符的检查当前字符是不是''\n''或''\r\n'').这个在存储转换在Linux操作系统中并不需要,当然,当在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上共享文件时,这种存储转换又可能出来(如Linux系统和Windows系统共享文本文件)。关于这个转换的方法,请参考文章《Linux文本文件与Windows文本文件间的转换》http://blog.csdn.net/zhangyang0402/article/details/5153649

 四、C的文本读写和二进制读写

    应该说C的文本读写与二进制的读写是一个编程层次上的问题,与具体的操作系统有关,所以"用文本方式读写的文件一定是文本文件,用二进制读写的文件一定是二进制文件"这类观点是错误的.下面的讲述非明确指出操作系统类型,都暗指windows.

    C的文本方读写与二进制读写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回车换行符的处理上.文本方式写时,每遇到一个''\n''(0AH换行符),它将其换成''\r \n''(0D0AH,回车换行),然后再写入文件;当文本读取时,它每遇到一个''\r\n''将其反变化为''\n'',然后送到读缓冲区.二进制读写时,其不存在任何转换,直接将写缓冲区中数据写入文件.

    总地来说,从编程的角度来说,C中文本或二进制读写都是缓冲区与文件中二进制流的交互,只是文本读写时有回车换行的转换.所以当写缓冲区中无换行符''\n''(0AH),文本写与二进制写的结果是一样的,同理,当文件中不存在''\r\n''(0DH0AH)时,文本读与二进制读的结果一样.

 五、实例

    对于内容为 “Ab123\r\n" (41 62 31 32 33 0D 0A)的文件,

pf1 = fopen("f:\\1.txt","r");// 或者pf1 = fopen("f:\\1.txt","rb");

for(int i=0;i <6;i++)

{

   fread(&a[i],1,1,pf1);

   printf("%0X ",a[i]);

}

fclose(pf1);//关闭文件

的结果分别为:

41 62 31 32 33 0A          和     41 62 31 32 33 0D

5678的存储形式为:ASCII码:    00110101   00110110   00110111   00111000  (四个字节)(ASCII码表请查阅http://baike.baidu.com/view/15482.htm)

5678的存储形式为:二进制:      00010110   00101110  (两个字节)(整数5678的二进制表示)

二进制文件和文本文件的唯一差异就是前者含有一些非标准输出的ASCII码。0x01就是非标准输出的ASCII码,

0x61就是标准输出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