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的线路图在这,求一个PLC的梯形图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上升下降以及转速的控制。得有说明,越详细越好什么KDY等

楼主(2017-03-27):
我因为毕业论文的需要,得用的到这个电机的启动停止上升下降,以及速度的调节,我想弄一份连套的,可以运行的起来的程序梯形图。线路图在上面,求帮我弄一份详细的梯形图,像下面这样的说明

网友A:
这是什么鬼???????????????

网友B:
为啥教课书上都是国外品牌,强烈建议用国产的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应该在这个论坛里面悬赏找现成的梯形图程序,这是不劳而获,不好听的说法这是投机取巧……

建议你做出一套像样的程序,发上来可以让大家给提意见和建议才是正道,或者有什么方面的具体困难写出来,然后集思广益来解决一下,正好都是学习的过程。等以后出去工作了,迟早会经历这个过程的,莫不如早点儿,楼主,你说呢?

网友D:
这是伺服电机吧,就是三菱PLC控制脉冲输出 。联系我,说你的具体需求,我给你写份详细的。QQ2544891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伺服电机吧,就是三菱PLC控制脉冲输出 。联系我,...

三菱变频器也可以接受脉冲的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伺服电机吧,就是三菱...

我用蓝海华腾的变频器,一般都用脉冲控制

网友F:
又是一个伸手党,教育咋这个样子了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应该在这个论坛里面悬赏找现成的梯形图程序,...

说的很好,应该自己尝试着写一下程序,然后大家一起点评,而不是一来就伸手要

网友H:
不错,很好的办法,不过我自己猜测网上无高手!还是自己解决的好

楼主:
不是啊,充了一些钱,结果这个最多只能打赏200积分。我写一个毕业论文的需要,以后也没打算混这个行业的。同事看到了说我在百度提问直接去这个论坛找看看。我才来寻求帮助的。

引用 网友B:
为啥教课书上都是国外品牌,强烈建议用国产的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应...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应该在这个论坛里面悬赏找现成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I:
好复杂的样子,看不懂!!!!!!

网友J:
毕业设计竟然如此简单的课题!......。

网友K:
看起来好复杂,我表示什么都不懂

网友L:
伺服电机,看看手册,找个实物,编个程序一试就明白了。不复杂,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楼主不应该在这个论坛里面悬赏找现成的梯形图程序,这是不劳而获,不好听的说法这是投机取巧……建议你做出一套像样的程序,发上来可以让大家给提意见和建议才是正道,或者有什么方面的具体困难写出来,然后集思广益来解决一下,正好都是学习的过程。等以后出去工作了,迟早会经历这个过程的,莫不如早点儿,楼主,你说呢?

说的好,支持,赞同。

网友N:
就是一个简单的伺服电机程序,你们老师没有教过你们吗?

网友O(2017-06-30):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个伸手党,教育咋这个样子了呢?

我同意,真的是世风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