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机器人怎么设置多台机器人同时运动

楼主(2017-03-27):
安川机器人怎么设置多台机器人同时运动,及接线

网友A:
是不是要考虑干涉?这个就是一台的干涉信号暂停干涉的机器人即可

楼主:
不考虑干涉 求IO接线梯形图

网友B:
让他头疼头疼头疼头疼头疼头晕

网友C(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D:
Pstrat sub1

Pstrat sub2

Pwait sub1

Pwait sub2

独立协调,单一改全部

网友E(2019-07-04):
楼主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