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的技术支持看过来

楼主(2017-03-27):
海为PLC的PLSR指令,当用绝对定位模式时,如果目标值和当前值相等的时候,启动PLSR指令,就会出现脉冲输出完成标志位为OFF,之后也不会自动为ON的情况,这种现象导致程序无法执行下去,这算是个BUG吗?还是研发人员有意而为?还有海为PLC的编程软件能否像日系或者欧系一样,增加梯形图的自由组合,增加向下插入母线,删除母线等功能,快捷键能够自己定义,目前的编辑模式的确非常不习惯。(建议多借鉴下OMRON,三菱,西门子,施耐德等各大品牌的编程软件操作模式,毕竟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很早,广大养成了这种习惯)

网友A:
里面是不是有存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不是有存储参数。

什么意思?我是老早听说过海为这个品牌,最近拿了个样机试着熟悉下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B:
海为的PLC个人测试了一下,当时也许是产品研发早期,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C:
我认为这个执行是正常的。

1、首先这个SM100是脉冲执行完标志位。比如,上一次执行完脉冲输出

后,SM100为ON,下一次再执行高速输出指令的时候,这个状态位就会被

置为OFF。所以第二次运行这个PLSR指令的时候,SM100就为OFF。

2、如果目标值和当前值相等的时候”,PLSR指令是不执行的,也就是参数是不对的,楼主此时可以监控下SV97的值,SV97应该是要等于1,SV97=1也就是

这些信息都可以在PLC软件  查看 PLC资源里看到

所以综上所述,PLSR执行了,所以SM100从ON变为OFF,PLSR执行了,因为绝对

定位的时候当前位置=等于设定位置,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参数,所以指令报错,

也就是参数错误,执行不正确,并且参数错误代码SV9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执行是正常的。1、首先这个SM100是脉冲执...

其实这种现象我觉得未必非要作为一个错误来处理,产生一个故障信息(我认为不影响系统的运行),你也说了这条运动指令没有意义,只需要后台检测当前位置=目标位置给出完成信号就行了(即SM100为ON)。很多PLC,包括运动控制器这种情况都不认为是一个错误,顶多不输出,然后给出执行完成信号就行。如果海为这么设置,降低了绝对定位的方便程度。比如我某轴在JOG模式下动作之后(也有可能并没有点动),切换为自动模式,程序里边可以直接给一条绝对定位指令让回到我要的位置,至于系统在什么位置,需要怎么执行那是系统内核的事情!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操作方式,我在调用这条指令之前,我是需要一个条件判断的,假设当前位置=目标位置那么我就需要跳过这条指令(否者会产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执行是正常的。1、首先这个SM100是脉冲执...

按照我的理解,绝对定位本来就是我不需要关注当前轴在什么位置,我只要给出我要的位置,那么系统就应该移动到我要的目标位置(当然系统的软硬限位原因导致的错误另说)。如果我每次用绝对定位都要判断当前位置,那么我何必要用绝对定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为的PLC个人测试了一下,当时也许是产品研发早期,感...

我看了他的东西,虽然和别人家是有差距,人性化上,功能上,工艺上。但是国内专心做PLC的厂家真的太少了,还是希望能越做越好的。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就用了一个sv95=当前值相来再次启动输出 与SM100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就用了一个sv95=当前值相来...

哈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出现的,如果这样的话,干脆不要用绝对定位指令算了,我在程序开始用目标值-SV95,如果等于0跳过这条指令,如果不等于0执行我的定位指令。只能说这样的做法真笨

网友B:
反正欧姆龙、三菱、基恩士、松下、施耐德、ABB等等品牌的PLC是不会报错的,就是在本位置发生对本位置值的定位指令,电机不会运行但是定位完成信号会输出一个脉冲,这样手动切换到自动可以随意发出指令而不需顾虑当前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欧姆龙、三菱、基恩士、松下、施耐德、ABB等等品牌...

 确实如此,包括N多的运动控制器都不会报错误,如果我要关注当前的位置,那我要用个毛线的绝对定位指令呀?

网友E(2017-06-07):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执行是正常的。1、首先这个SM100是脉冲执...

求解决的方法

网友F:
怎么我回复了这么多积分还是不够

网友G(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