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运行中突然的“骤停“

楼主(2017-03-27):
    负载是一台国产空压机,机头由同步电机带动。同步电机由国产变频器(同步专用)驱动。电机的参数为:;转速:2900  电流  245A  电压:380  频率:200    反电动势:260V.该机器(整个)刚开始就不太顺利,调试的时候变频器报E40,过载。过流。实测电流在320A左右,反馈到空压机厂家。                                        厂家来换了电机和机头,运行调试电流都在260A左右,运行正常(不过几天)。后打电话说电机烧了,厂家又更换了变频器(变频器从原来的160KW放大到200KW)和同步电机。调试过程出现频率在180HZ电机出现”骤停“就时正常运行,突然电机就停了,变频器有电电流,电压,频率,没有任何报警。  跟厂家协商将频率限制在180HZ以下,电流在260-300A(300A偶尔波动) 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里算正常运行了。最多运行了5个月,

变频器在年前维修一次,是没有显示,是电源板有问题。维修变频器后,骤停现象也出来了,不能上160HZ,又将上限频率从180-160.这样从1月份过了个年,3月份维保空压机公司的技术告诉厂家又不行了。(就在维保后,维保后运行了200H左右)。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电机就出现”骤停 了,感觉电机带不动负载一样的。  测量变频器(空载输出电压正常)无问题,电机测量也没有问题,机头? 请教大神?,感觉一开始就没有调好。折磨人

网友A:
国产大功率变频器选用的并联运行功率器件参数不一致(主要是元器件没有进行老化筛选),运行一段时间参数离散性变大导致功率器件负载不均衡,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

楼主:
永磁同步电机,怎么测量好坏,和异步电机一样?我发现从电机出来线都是通的,出来是6根线,分别是  U U   VV  WW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机自学习参数不对把,一般就是直连机出这个毛病,因为直连机脱不开负载自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机自学习参数不对把,一般就是直连机出这个毛病...

之前用了这么久的,不可能一下就变了哟

网友C:
变频器最好不要控制一般普通电机高频或者低频运行,这样对电机损害相当大,最好用专用变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最好不要控制一般普通电机高频或者低频运行,这样对...

同步永磁电机

楼主:
现在是把负载去掉了, 电机在空载,到了40HZ左右有明显的机械卡住声音,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机问题,电机对地没有问题。但是永磁同步电机的绕阻是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