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关于最大读取字数,最大写入字数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尝试使用威纶通TK6070IQ的过程中有3个疑问,请高手出来解答:

  1. TK6070IQ作为modbus主站的时候,最多可以连接多少个modbus从站?

  2. TK6070IQ是否可以作为modbus从站,如何设置?

  3.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当TK6070IQ做modbus主站时,如果从站地址数量太多(大约100多条)则TK6070IQ显示所有的数字显示元件都显示0。经查看发现 EB8000的 “系统参数设置”里面有个最大读取字数 和 最大写入字数 均为120,于是手动将120都改大(改到最大值512),下载后依然无效。求解?

    注:后对从站进行修改,删除部分地址,问题得到解决。如果不想减少从站地址,则如何处理?

网友A:
还需要向各位大神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