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型滤波器和输出型滤波器区别

楼主(2017-03-29):
我们公司里面有一款 计数功能 延迟功能的 仪表

抗干扰能力差

表现在  机器上有一个电机需要用变频器控制   可是加了变频器之后 仪表上的数字 乱蹦   有时候还自动清零

所以想  在仪表电源线上 家一个 滤波器    淘宝上选择 有输入型 和输出型 两种  三相380V滤波器

想问问有什么区别吗?

我这种情况需要选择何种?

楼主:
干扰和噪音一样 解决的途径有三种  干扰源处  传播过程中  还有就是在受感染处。变频器 与 你的仪表 首先要确保接地良好  并且最好不要共地   你如果想给 变频器滤波 其实一般就是给变频器增加  电抗器

楼主:
 四象限的变频器 固然好 不过也是贵  就是 电流型变频器  对于你的滤波器其实是看电流中的高次谐波  高次谐波较高的话 选择输出型滤波器  其线圈匝数较少

楼主:
 如果是  变频器的影响  估计线路中的高次谐波会比较多

什么情况选择 输入型的?

高次谐波不多 其实滤波器 也是用的线圈   电容的  其实就是线圈和电容的特性 通直阻交  通高频 阻低频的

楼主:
谁有加电抗器 机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