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的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7-03-29):
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当前位置,不连接PAO与PBO,只取PCO与PSO的数据行不行?

楼主:
没人回答下么?自已顶

网友A:
非总线西格玛7伺服可以用PSO来读取绝对值位置。

网友A(2017-08-17):
注意只有西格玛7模拟量伺服才有此功能

网友B(2017-09-27):
sigma7 是否为,模拟量伺服怎么辨认?SGD7S-120A00A002是模拟量伺服吗?

网友A:
是模拟量伺服

网友C(2018-05-23):
各位好,如何用S7-200SMART读取PSO信号,真的不懂,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