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高频模式

楼主(2017-03-29):
那位高人知道台达变频器b系列的高频设置?用在高速主轴上,需要最高频率2000hz。已经有很多应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调到高频模式。有偿求助QQ450588631

网友A:
据说要购买前向厂家提出,让厂家给你硬件升级,具体还是问台达客服吧

网友B:
变频器可输出最高频率400Hz,出厂设置默认50HZ或者60Hz,2KHz需要专用主轴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可输出最高频率400Hz,出厂设置默认50HZ或者60Hz,2KHz需要专用主轴控制器

是的,高速主轴用的,知道怎么调不?

网友B:
高速电主轴用的变频器调制频率不低于300KHz,常用变频器调制频率一般不大于30KHz,二者的功率模组不一样的,高速电主轴用的变频器功率模组开关频率最低都是高一个数量级,你查看变频器自带的说明书即可

网友C:
你们都是能人啊,都很懂的样纸

网友D:
00-02:02

然后00-00:4772

然后在修改上限频率什么的,我自己没调个,别人告诉我的。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02:02然后00-00:4772然后在修改上限频率什么的,我自己没调个,别人告诉我的。你可以试试

试了不行。是不是有有其它参数要设?多了个参数组12,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主轴用的变频器调制频率不低于300KHz,常用变频器调制频率一般不大于30KHz,二者的功率模组不一样的,高速电主轴用的变频器功率模组开关频率最低都是高一个数量级,你查看变频器自带的说明书即可

模块没问题的,软件的问题。换主板(CPU板)就能用了

网友B:
普通台达变频器的载频不超30K且最常用20KHz,考虑到驱动的正弦波波形平整度,调制频率一般是输出频率50倍或者更高方可保证输出波形的正弦平滑度,而输出是正负半周,因此输出2KHz最低是:2*50*2=200Kz,也就是调制频率最低为200KHz.......

网友E:
变频器没有搞过,感觉比伺服还复杂

网友F(2017-08-14):
00-00设为4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