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类型的应用

楼主(2017-03-29):
   变送器类型的应用一般是根据用途来定型的,根据以下几个要点来选,分别是、精度、量程、输出信号、介质温度、测量介质,防爆等级

1.精度等级

每一种电子式的测量计都会有精度误差的,使用时应根据实际精度要求选择符合精度的变送器。

2.量程范围

一般传感器测量的最大范围为传感器的满量程70%是最好的,也就是现在要测量7MPa的压力,我们选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应该选10MPa。

3.输出信号

目前由于各种采集的需要,现在市场上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有很多种,主要4~20mA,0~20mA,0~10V,1~5V等等,但是比较常用的是4~20mA,在我上面举的这些输出信号中,只有4~20mA为两线制(我们所说的输出为几线制不包含接地或屏蔽线),其他的均为三线制。

4.介质温度

由于压力变送器的信号是通过电子线路部分转换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压力变送器的测量介质温度为-30到+100度,如果温度过高,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冷凝弯来冷却介质,这样相对让厂家特地为你生产一个耐高温的压力变送器的成本会降低很多。

5.测量介质

一般我们测量的是相对比较清洁的流体,我们就直接采用标准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如果你所测量的介质是易结晶的或粘稠的,我们一般采用的是外置膜片的或和化学密封共同使用,这样会有效的阻止介质堵住压力测量孔。

6.其他

我们确定上面的五个参数之后还要确认你的压力变送器过程连接接口以及压力变送器的供电电压;如果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还要考虑防爆以及防护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