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PN伺服参数设置

楼主(2017-03-29):
请问各位: 如果1200PLC通过PN控制V90PN伺服时,请问V90伺服还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谢谢!

网友A(2018-01-25):
沉贴了,楼主快回来,

相信过了这么久,问题一定解决了。

求分析指导,如何读取V90 PN当前位置,FB284

网友B(2020-02-01):
沉贴了,楼主快回来,

相信过了这么久,问题一定解决了。

网友:
谢楼主,刚刚接触学习下。

网友C(2023-07-29):
都是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