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产品帮忙选下型号

楼主(2017-03-29):
1:需要一个PLC,8进8出,4个X需要能捕捉脉冲信号(来自旋转编码器),Y能带动指示灯就行,不需要发脉冲;2:需要2路模拟量输入,3:需要一个cclink通讯接口,是别人的三菱PLC能跟我的进行通讯能够读取(X,Y,D,M),一个232口连接触摸屏,一个485口,4:一个变频器能驱动0.25kw的电机,5.一个7寸触摸屏,最好经济点

网友A:
plc选fx3u16mr价格原装正品1300元左右,3u4ad 800左右,通讯选485bd如果用modbus加485adp,以上配置即可满足,7寸的选mcgs的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选fx3u16mr价格原装正品1300元左右,3...

变频器用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选fx3u16mr价格原装正品1300元左右,3...

还需要一个cclink通讯的模块,是别人的三菱PLC可以跟我这个PLC通讯读取XY的状态以及D数值跟M的状态

网友B:
经济配置:

No.    产品名称    型号    数量    标准价格    小计
1    基本单元    FX3GA-24MT-CM    1         ¥1150;
2    模拟量    FX3U-4AD    1                       ¥860;

3    通信网络    FX3U-64CCL    1                 ¥1050;

4    功能扩展板    FX3G-485-BD    1             ¥320;

这个配置是三菱在线选型配置的,肯定没有问题。价格依采购地址稍有出入

网友B:
三菱产品均支持在线选型,这样就不会出现购买的元器件无法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产品均支持在线选型,这样就不会出现购买的元器件无法匹配

网友B:
喔,忘了告诉你:

后面的价格是我根据我的采购价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忘了告诉你:后面的价格是我根据我的采购价加上去的

好的,变频器该用什么型号

网友B:
触摸屏和变频器均用威纶就行了,

网友B:
威纶TK6070iP,价格500;

变频器用威纶(阿特瑞席)60系列,价格大约5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纶TK6070iP,价格500;变频器用威纶(阿特瑞...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