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或HMI与上位机如何进行通讯

楼主(2017-03-29):
西门子PLC或者人机界面与工业计算机上的上位机软件怎么样进行通讯,采集PLC上寄存器地址的数据

1、西门子PLC为S7-300或者S7-200,PLC上连有西门子人机界面;

2、工业计算机上带有串口(485接口和232接口)、以太网口;

网友A:
上位机通过西门子软件可以直接读取PLC的DB区数据,通过以太网口只要在同一网段就可以

网友B:
来个大神帮忙解决问题呀

网友C:
我知道,加QQ 648161171:问题:武汉

网友D:
电脑没有485的口吧。

上位机用WINCC,用5611卡。

网友E:
像这种西门子的教程一大堆,在这里找找。

网友F:
这方面本论坛有些资料,可看一下这篇文章,里面有下载链接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G:
上位机软件西门子WINCC,S7-300的用上位机配CP5611或者西门子原装编程电缆,或者S7-300以太网接口的CPU或者加以太网模块.

S7-200 上位机配CP5611,配置成PPI或者西门子原装电缆。

网友H:
只要是不能实现标准协议通信的设备 需要再添加模块的东西。都是为了 骗中国人不懂技术,像这样的公司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方便用户。不是为了技术推广,而是为了技术垄断 。为了少数人的特权而设立的技术壁垒。我们都要慎重采纳,

网友I:
用以太网就可以了,300的话选择带PN接口的,最简单

网友C:
如果说是以太网的话,可以考虑采用OPC通讯,这样传输速率高

网友J:
可以使用HMI做OPC服务端,上位机通过以太网访问HMI的OPC数据即可!无需任何其他外部设计!

网友K(2017-05-22):
上位机用什么组态软件还是自己开发?

组态软件一般都有写好的以太网通讯,自己开发可以OPC通讯

网友L:
用组态软件

或者自己用VC之类的开发

网友M(2017-08-28):
如果用网线通信的话需要设置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N(2018-04-19):
设置为同一网段,上位机可以读取DB区的数据

网友O(2018-05-19):
能不能再具体说说modbus协议,Profibus协议啊,

网友P:
西门子下载中心中有很多视频介绍如何通讯,如何组态等等,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