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接地不好的危害

楼主(2017-03-29):
“接地”这个名词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日常测试和使用中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就连有经验的技术工程师都会在这里犯错误,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深究一下。

在大部分的测量测试系统中,接地的性质基本上可以分成四类:

1、电气接地:原本是电路与大地之间的导电连接。但是,在电子设备制造业中,这个词的意义已经放宽成用作零电压参考的一个点或几个点;

2、电源地:提供仪器工作所需电源的电流的返回路径;

3、信号地:所有信号电流的参考点和返回路径;

4、屏蔽地:通常是仪器的金属外壳以及电缆的屏蔽。

一个良好的接地系统,会给测量上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仪器设备要正常使用必须保证良好的接地,良好的接地有多种目的,有最求安全的,有追求电路稳定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1、 将机器接地,在漏电情况下可以使仪器壳体不会带电,使用更加安全;

2、 建立一个零电压基准点或者一个回路路径给整合在一起的各讯号,以达正常测量目的;

3、 接地良好可以有效屏蔽电场和磁场的干扰,包括外界对仪器的干扰,仪器电源对测量的干扰,仪器对外部的干扰。

为了更好的接地,所以在仪器设备的制造中往往会预留专门的接地端子来接保护地线。

接地不良会产生触电危险!

仪器类产品AC电源端口电路中EARTH与产品金属外壳相连,一旦出现接地不良时,产品金属外壳上将存在110VAC高压。

C2和C3为安规电容,当失效后击穿不会短路,而是断路,确保了安全。

以一个实际举例来说明下不接地线危害:

故意减掉PA2000mini功率分析仪的地线,这时候仪器处于接地不良的状态,机壳会带110V电压,会发生触电危险!

推荐使用感应式试电笔进行检测。

接地不良会对仪器的通信产生干扰!

虽然功率分析仪设备通道间都是带有隔离的,但根据物理规律,两个绝缘导体之间会形成电容,高频信号是可以通过的,接地不良,会导致外部的干扰窜到机器内部,如果此时干扰过大,而机器通讯正好处于重要数据传输时,将会影响机器内部通讯,轻者导致测试不准确,严重则导致机器通讯中断。

接地不好,机壳带110V高压

外部串扰过大,总线通信中断

在接地不良的情况下,给机器大规模的干扰模拟,最终导致机器通讯失败,主机与子卡间的PCIE通信异常。

相信大家看到以上举例对接地的危害也有了一定的理解,虽然我们是以功率分析仪来举例的,但仪器设备都可以一致看待,如示波器、电源等。

仪器产品接地注意事项

针对接地危害,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经验:

l 电源线使用原配原包装的电源线;

l 上电前请万用表确认排插或电源插座的PE端连接性良好;

l 凡存在保护端子的产品必须将保护端子与大地连接;

l 接地线尽量不能超过1m,接地线越粗越好;

l 多个系统共地时,尽量采用没有共阻抗的单点接地,避免共阻抗干扰。

网友A:
专业的接地知识!

网友B:
呵呵。。。

图片挂了,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网友B:
接地的前提是有一个可靠的准确的地,接地电阻必须符合要求。

否则,还不如不接地。

而现实中,很多仪表的接地,由于接地电阻、接地极不合适,甚至没有接地极的接地,造成原本可靠的信号,变得不可靠。

乱接地,比不接地,危害更大。

现实中防雷接地,每年都有专业的接地机构来检测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你见过那个仪表接地有检测机构每年检测来?

网友C:
图片挂了,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的贴子呀,这么快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