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换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7-03-29):
如上图,有几个问题我引申下,

1)如图TM258系列的PLC,AI4L模块对应的上下限分别为-32768和+32767,范围可选+-10v,0~20ma,4~20ma,已知缺省是+-10v,那么我如果我把值改为4~20ma,对应的量程即上下限是如何设置?请说明理由。如果改为0~20ma量程又是多少? +-10v显然对应的量程就是缺省值,这个不用多说。

2)如果直接接入4~20ma的信号而缺省值不改是否可行?也就是这个模拟量模块AL4L的设置界面我不去动即保留上下限分别为-32768到32767的值和保留+-10v的值行不行?

3)这里的上下限在其约定的范围内我自己定义行不行,譬如-100到100或者3到10000等等(PS:上下限值我都双击了下好像是可以改的。。。)

上面说的是对应的数字量如何设定,那么对于实际输入的工程量方面呢?如下:

4)对于这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如果我输入的是对应的液位信号,譬如4-20ma对应的是0~10m,那么转换过程中涉及到的工程量的最大值如何设定?是10还是10000还是其他任意值?最小值是否一定要设置成0?

5)接着说上述第5步,如果我输入的是频率的4~20ma信号,譬如陆地上的设备工频50HZ,那么工程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又当如何设定?如何设定为0~50HZ,那么如果实际频率譬如因为种种原因来到了54HZ怎么办,这种情况又当如何处理。

今天终于把模拟量转换要问的都问了,希望各位大侠们予以解惑,非常感谢!

楼主:
就不见一个人回复,都是灌水的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不见一个人回复,都是灌水的居多

傻孩子,你可以一个问题一个主题帖的发上来,甚至可以一个问题拆分成多个主题帖发上来,这样你就可以混积分了,嘿嘿。。。现在这个论坛就流行如此呢。

在中国,遵章守法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类,而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才能发家致富。

至于专业的编程偶不懂,不过偶告诉你一个方法,首先编程软件有在线帮助,如果没有或者没耐心看,那就做实验呗,反正有弄不坏,把输入、输出的信号类型改改,然后用万用表检测着,看软件里的在线监控参数变成多少不就明白了,你可以随便的改,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