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的温压补偿模块?

楼主(2017-03-30):
温压补偿气体、饱和蒸汽、过热蒸汽的公式不同是吧?不同的DCS系统用的温压补偿公式是否一样?还是每家有自己的改进?DCS进行温压补偿时需要提供给DCS厂家哪些资料?如温压补偿公式、变送器参数等等?

网友A:
要想直到温压补偿的公式,首先要明白,温压补偿的目的。

流量分为两种,工况流量,与标准流量

我们生活中,使用中,工业生产中的所有流量都是工况流量,即工作状态下的流量。

由于工作状态不尽相同,且受生产的影响,因此工况流量没法用于贸易结算,比如我们的使用中的液化气瓶,是用斤称的,而不是按照气瓶的容积来收钱的。

同样工业生产的在线流流量贸易结算中,你不能用工作状态下的流量来作为贸易的依据。

贸易需要一个基准,这个基准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恒定工作状态下的流量。

所有我们制订了一个流量的基准,这就是标况流量,所谓标况,就是标准状态下的流量,温度、压力是一个恒定的值。

因为工作状态下的温度压力与标准状态下是不同的,所以需要一个转换,这就是温压补偿。

温压补偿的依据就是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由于液体不可压缩,因此其温压补偿不适应与理想气体以外的物质流量转换。

蒸汽是一个特殊的物质,既不能把其看成理想气体,也不能把其看成液体,其还是气体特征,但其气体的特征是一个温压曲线,而不是线性关系,所以蒸汽的流量装换不是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而是一个温压对照表,这个表如同热电偶的对照表一样,需要程序里面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