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1—蜂鸣器驱动

楼主(2017-03-30):
   典型的蜂鸣器驱动电路  蜂鸣器驱动电路一般包含:一个三极管、一个续流二极管、一个蜂鸣器、电阻

   1、蜂鸣器:发声元件,在其两端施加直流电压(有源蜂鸣器)或者方波(无源 蜂鸣器)就可以发声,其主要参数是外形尺寸、发声方向、工作电压、工作频率、工作电流、驱动方式(直流/方波)等。这些都需要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2.续流二极管:蜂鸣器本质上是一个感性元件,其电流不能瞬变,因此必须有一个续流二极管提供续流。否则,在蜂鸣器两端会产生几十伏的尖峰电压,可能损坏三极管,并干扰整个电路系统的其他部分。

   3、三极管:起开关作用,其基极的高电平使三极管饱和导通,使蜂鸣器发声;而基极低电平则使三极管关闭,蜂鸣器停止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