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7-03-30):
我现在有3组直流电机每台24v60w,每组20台,要求每组20台电机同时开、关、停·,如果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得要好多块电源,很麻烦,各位大侠有啥好主意没有。用整流模块可以吗,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电源用什么形式根据你的需要,不要求稳压就用整流电源,380/26V 4KW三相变压器,或3台220/30V 1.5KW单相变压器,无须滤波。用开关电源功率要放大点,因为过载能力差点,而且没限流作用。

这么大电流,开关要用直流接触器,不易灭弧啊!选直流固态继电器也挺好。

网友B:
我的话这种负载加装一个蓄电池组浮充运行,应对电机启动时的冲击负载,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开关电源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话这种负载加装一个蓄电池组浮充运行,应对电机启动时...

这个方案好!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第二个方案是用开关电源加电池组一起运行吗?

楼主:
回复内容:大哥用3个220v/30v变压器,加输出50a的整流桥模块可以吗?如果用输入AC220v输出DC24v100A的单相整流桥模块行吗?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什么形式根据你的需要,不要求稳压就用整流电源,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大哥用3个220v/30v变压器,加输出50...

有三相电源最好用三相变压器?如果没有三相电源,可以用一台单相变压器。

整流桥按100A选;开关电源100A够用了。

楼主:
开关电源啥牌值子的好,除了明纬·的,国产的洪铭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