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通讯问题

楼主(2017-03-30):
使用永宏 FBS 系列做 关于 称重仪表的通讯,,发现使用 FUN 150  modbus 通讯时,能和仪表通讯上,但每次 FUN 150 都会发出一个通讯ERR的错误信号  ,由于程序写了 关于通讯出错达到次数就 自动停止并报警。。但为何通讯成功了也会报一个ERR信号呢。

比如 用FUN 150给称重仪表一个 清零 命令,仪表也响应并正确清零了,但FUN 150还是会输出一次ERR通讯错误信号。

网友A:
留意那个RS485扩展通讯模块的拨码开关位置。

我前几天做modbus通讯实验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FBs-60MCT2-AC+FBs-CB55-3扩展模块与两台汇川变频器modbus通讯,SW2处的拨码开关全部打到了OFF,结果写控制命令正常,读状态字出错,通讯完成(DN)与通讯出错(ERR)同时亮灯,监控Fun150指令中的WR起始地址的高位(结果码)发现其值一直为0A(仆站无反应)。

后来,将RS485通讯模块的拨码开关全部拨到ON,DN指示和ERR指示几乎没有出现同时接通的情况,也能正确读取状态字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意那个RS485扩展通讯模块的拨码开关位置。我前几天...

说的应该是终端电阻吧,测试时总线上就一个设备,路也很短,按理应该没有影响,回去试试。

网友B(2017-07-0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