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PC通讯

楼主(2017-03-30):
CPU 224XP与PC通讯时出现“请稍等”,然后就和死机了一样,几分钟后,将USB拔下,就出现通讯超时,如果不拔,要至少十分钟,没有反应。在win7系统下是这样,换了一台电脑(XP),还是一样。软件是SP9。

楼主:
S7-200与电脑连接时,出现的是图中的界面

网友A:
这个正常,扫描到了就显示。

网友B:
1、检查串口状态是否正常(电脑设备管理器)

2、用的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线还是自己买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3、第一次连还是以前连接过?是不是连的第一个口?这个口是否被程序占用?这个口波特率是否被调到最高,你的编程线是否支持高波特率?

4、描述太简单,无法判断原因,只能说通讯不通

网友C:
WIN7系统用STEP7 MicWIN_V4SP9版本的软件,XP系统用STEP7 MicWIN_V4SP6软件,用的什么编程电缆呀?如果非原装编程电缆可能是USB-232驱动有问题吧、

非原装电缆在端口设置处不能选USB,要选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7系统用STEP7 MicWIN_V4SP9版本...

楼上正解

网友E:
我之前也遇见过类似问题,不过换了一台电脑就解决了,感觉是系统问题

网友F:
换条USB插口的通讯电缆直接连试试。

网友G:
检查设置里面的端口,有些线外形是USB接口,但是内核还是串口的,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E:
我也遇见这样问题,还重新装了驱动也不行,烦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伤感。

网友H: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吧,换一台电脑试试呢?

网友I:
win7在安装wicc时经常出错

网友J: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问题解决了么

地址冲突了吧!PLC 默认地址改过没有?默认地址是2,上位机地址就不能是2了!

网友K:
地址冲突了吧!PLC 默认地址改过没有?默认地址是2,上位机地址就不能是2了

网友L(2017-04-30):
这种现象我们也遇到过,主要是编程电缆不好,现在国内有很多仿制的电缆,鱼龙混杂,我们换了其它的编程电缆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S7-200与电脑连接时,出现的是图中的界面

通讯接口选的对吗?是PC/PPI

网友N:
首先链接是是什么com口,再看S7-200通讯联机

网友O(2017-07-04):
我自己做的线都可以通讯啊

网友P(2017-08-28):
插拔几次试试,如果设置没问题可能是线不好

网友Q:
以前遇到过,结果是PLC通讯借口坏了~~

网友R(2018-07-12):
CPU224XP与PC通信使用USB线进行通信的时候,会显示请稍等一直卡住, 这个情况就是PC和PLC的通信没有建立,可能是硬件故障, 也可能是PLC的软件上工作在自由口通信的模式下。

网友S:
、检查串口状态是否正常(电脑设备管理器)

2、用的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线还是自己买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3、第一次连还是以前连接过?是不是连的第一个口?这个口是否被程序占用?这个口波特率是否被调到最高,你的编程线是否支持高波特率?

4、描述太简单,无法判断原因,只能说通讯不通

网友S:
这样的一整套,资料不错啊,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