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维工作中,一般都需要具备哪些技巧

楼主(2017-03-30):
很多人都说运维工作是苦逼的,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也这样觉的,但回头想想,又有那份工作不辛苦呢,看看那些在叙利亚前线的记者,在马路上的清洁工,在饭店不停颠勺的厨师,在理发店里两只胳膊永远呆在空中的理发师,不停授课讲话的老师们。

如果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和运维、DBA相关,不管现状如何,是不是应该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在苦逼,乏味,忙碌的工作中寻找乐趣,才能感受到这其中的不一样。有句话说的好,当你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才会很少感觉到疲倦。

扯多了。下面是我整理的日常运维工作中常用的技巧,说是技巧,其实无非是帮助你提高效率,简化操作。只整理了 一部分,分享给大家。

Linux

1. screen

screen是一个可以统一管理多个会话,并可在会话之间切换,共享会话的工作,更是DBA在执行DDL,大事务性工作的利器。

示例:

##新建一个screen

[lufei@dodba ~]$ screen -R lufei

##查看所有screen

[lufei@dodba ~]$ screen -lsThere is a screen on:14919.lufei(Attached)1 Socket in /var/run/screen/S-lufei.

##将指定的screen离线

[lufei@dodba ~]$ screen -D 14919

[14919.lufei power detached.]

##恢复一个screen

[lufei@dodba ~]$ screen -R 14919

2.Ctrl-Z/fg/bg/jobs

如果你正在前台正运行一个执行时间很长的任务,但又需要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Ctrl-Z,将前台任务挂到后台。

常用:

CTRL+Z  挂起进程并放入后台。

jobs       显示当前暂停的进程。

bg %N   使第N个任务在后台运行,默认表示对最后一个进程操作。

fg   %N  使第N个任务在前台运行,默认表示对最后一个进程操作。

示例:

##使用Ctrl-Z 将cp任务挂到后台

[lufei@dodba ~]$ cp dump.gz dump.gz2016

^Z[1]+  Stopped  cp -i dump.gz dump.gz2016

##jobs 查看后台任务

[lufei@dodba ~]$ jobs

[1]+  Stopped  cp -i dump.gz dump.gz2016

## fg 将最后一个后台任务拉到前台

[lufei@dodba ~]$ fg

cp -i dump.gz dump.gz2016

##可以再次使用Ctrl-Z 将cp任务挂到后台

^Z[1]+  Stopped cp -i dump.gz dump.gz2016

##使用bg,将最后一个任务放到后台执行

[lufei@dodba ~]$ bg

[1]+ cp -i dump.gz dump.gz2016 &

##使用jobs 可以看到cp在后台执行

[lufei@dodba ~]$ jobs

[1]+  Running  cp -i dump.gz dump.gz2016 &

3. shell set 命令

set命令作用主要是显示系统中已经存在的shell变量,以及设置shell变量的新变量值, [+ -]分别为打开和关闭这个参数,set 有很多参数,而set -x是我最常用的。 set -x ,显示shell脚本运行的冗余输出,每一条命令以及加载命令行中的任何参数都会显示出来,调试shell脚步非常方便。

[lufei@dodba ]$ cat set.sh

#!/bin/bash

set -x

echo -n "your name?"

read name

if [ $name = "lufei" ]then

        echo "hello"else

 echo "haha"

fi

[lufei@dodba ]$ bash set.sh

+ echo -n 'your name?'your name?

+ read name

lufei

+ '[' lufei = lufei ']'+ echo hello

hello

另一中方式sh -x

[lufei@dodba]$ cat set.sh

#!/bin/bash

echo -n "your name?"

read name

if [ $name = "lufei" ]

then

    echo "hello"

else

 echo "haha"

fi

[lufei@dodba]$ sh -x set.sh

+ echo -n 'your name?'your name?

+ read name

lufei

+ '[' lufei = lufei ']'

+ echo hello

hello

4. shell 日志记录

运维工作的同学编写shell脚步应该是硬技能,将一些复杂的操作编写成shell脚步,可以提高不少效率,shell脚步记录日志是必不可少的,日志可以用来排错,追溯等用途,下面提供一个记录shell脚步日志的方法。

LOGFILE=${BASEDIR}/logs/${DTTIME}.log

exec 3>&1 4>&2 1>>${LOGFILE} 2>&1

5. shell 并发

上面刚说到运维同学会使用shell是硬性要求,那么如何在shell中使用并发呢,见下面代码。

#!/bin/bash

cat ip.txt|while read info;

do

zn=`echo ${info}|awk '{print $1}'`;

IP=`echo ${info}|awk '{print $2}'`;

joblist=($(jobs -p)); --还可以根据ps -ef|grep 当前脚步名称|wc -l

while(( ${#joblist[*]} >= 10 ))--控制并发数,可以做为参数

do

sleep 40joblist=($(jobs -p));

done

scp ${IP}:/home/databak/*${zn}*2016050603* /home/lufei/dump/ &

done;

6. crt显示主机名

有时候在crt中打开多个窗口,太多了后,自己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使用下面的方法,可以在打开crt时显示主机名

## 在/etc/profile 中增加以下,然后crt选择Xterm

echo -ne "\e]2;$(hostname)\a"

还有一些常用命令如下:

Ctrl+a 光标移动到命令行开始

Ctrl+e 光标移动到到命令行末尾

Ctrl+u 清除剪切光标之前的内容

Ctrl+w 清除光标前的一个单词

Ctrl+r 查找历史命令

Ctrl+l 清屏

MySQL

1.MySQL与shell交互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从MySQL中读出数据,然后传给shell,去做一些逻辑判断,下面是一个实例,目前我们使用beego框架开发了一套SQL上线平台,这个web平台主要控制审批流程,然后将审批过的信息存到MySQL中,后台我们使用以下脚本远程执行。

#!/bin/bash

while read id dbname dbip sqlfile;

do

echo $id $dbname $dbip $sqlfile

##mysql -h$dbip -utest -p'test'

-D $dbname --default-character-set=utf8 -vvv < ${SQLDIR}/$sqlfile

done < <(/usr/bin/mysql -utest -p"test"

    -s --skip-column-names  -e "use enndb;select id,n,d,e from aw where s='3'")

还有一个经典的交互案例就是备份,我们都知道mysqldump备份是串行的,多个database,一个一个备份,同database中一个一个table去备份,如何可以并行使用mysqldump备份呢,写多个mysqldump,太low了吧。下面代码可以做到。

for db in $(mysql -e "show databases" -s --skip-column-names);

do

echo $db;

mysqldump ........ &

done

2.MySQL 解压恢复

使用mysqldump备份的时候,一般我们为了节省磁盘空间会使用以下方法进行压缩,

mysqldump -hlocalhost --default-character-set=utf8

--master-data=2 --single-transaction

-B a   | gzip > 'a'`date +%Y%m%d%H%M`.sql.gz

在进行恢复/搭建从库时需要先解压,再去导入,需要两条命令,简洁的方法如下:

gunzip < a201612071131.sql.gz |mysql

3.MySQL loose_

当你在不同的MySQL版本中,或是不同的MySQL分支中切换my.conf配置文件时(少数),可能有些参数会不兼容,使用loose_参数,如果没有这个参数,将会忽略。

[root@dodba ~]# grep dodba /etc/my.cnf

dodba=1

[root@dodba ~]# /etc/init.d/mysql startStarting MySQL (Percona Server)......

ERROR! The server quit without updating PID file (/home/mysql/dodba.com.pid).

[root@dodba ~]# tail -f error.log

2016-12-19T10:08:31.875314Z 0 [ERROR] unknown variable 'dodba=1'

2016-12-19T10:08:31.875371Z 0 [ERROR] Aborting

##增加loose_前缀

[root@dodba ~]# grep dodba /etc/my.cnf

loose_dodba=1

[root@dodba ~]# /etc/init.d/mysql start

Starting MySQL (Percona Server).. SUCCESS!

4.MySQL 帮助

众多的MySQL命令,除了常用的,应该有很多都记不住,其实不用查文档,直接使用?+命令就会有很详细的帮助。

mysql> ? purge

Name: 'PURGE BINARY LOGS'Description:

Syntax:

PURGE { BINARY | MASTER } LOGS

    { TO 'log_name' | BEFORE datetime_expr }

Examples:

PURGE BINARY LOGS TO 'mysql-bin.010';

PURGE BINARY LOGS BEFORE '2008-04-02 22:46:26';

5.MySQL --initialize-insecure

相信大家都知道MySQL5.7版本的安装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在使用mysql_install_db,而是使用mysqld --initialize,其实还有一个参数是--initialize-insecure。

两个参数的区别就是前者生成一个临时密码在日志中,对于自动化安装脚步来讲还得处理,而直接使用后者,会生成一个空密码的账号,安装脚步就不需要再处理,但是登陆后为安全起见还是希望你能修改密码。

6.MySQL -vv

在mysql中使用-vv参数,可以返回更详细的信息,有详细的信息就会更容易排错。

##什么都不返回

[root@dodba ~]# mysql  -e "use tdb;update t set name=444;"

##-v 显示语句本身

[root@dodba ~]# mysql  -v -e "use tdb;update t set name=444;"

--------------update t set name=444--------------

##-vv 显示执行时间,结果

[root@dodba ~]#  mysql  -vv -e "use tdb;update t set name=444;"

--------------update t set name=444--------------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2 sec)

Rows matched: 2  Changed: 0  Warnings: 0

Bye

7.MySQL 类型转换

有些时候,有同学在SQL的where条件中会直接写key=1278类似(值不加引号)的谓词条件,但如果这个key是varchar类型,就会发生隐式类型转换,导致全表扫描。其实你只需要记住一条,谓词条件中的值,都加引号就可以了。 下面是个实例:

mysql> desc t;

+-------+-------------+------+-----+---------+-------+

| Field | Type        | Null | Key | Default | Extra |

+-------+-------------+------+-----+---------+-------+

| id    | int(11)     | YES  |     | NULL    |       |

| name  | varchar(20) | YES  |     | NULL    |       |

+-------+-------------+------+-----+---------+-------+

2 rows in set (0.00 sec)

mysql> alter table t add index ind_id(id);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19 sec)

Records: 0  Duplicates: 0  Warnings: 0

mysql> alter table t add index ind_name(name);

Query OK, 0 rows affected (0.09 sec)

Records: 0  Duplicates: 0  Warnings: 0

##隐式转换,全表扫描

select * from t where name=222;

##不会发生隐式类型转换,索引扫描

select * from t where name='222';

select * from t where id=1;

select * from t where id='1';

网友A:
楼主,看不懂啊!运维,我还以为是设备运行维护。

网友B:
好高深的感觉,学习新知识了。